为啥镀银线比漆包线的Q值要高?---频率的变化对 L 和 Q 的变化? 实测对比

楼主:
一,这是漆包线的实际原模型,

漆包线绕制线圈

二,这是镀银线的实际原模型,

镀银线绕制线圈

三,这是需要的效果,

这是我们最终需要的LPF

👇

👇

👇

👇

👇

👇

四,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这是同一个线圈,同一个仪器 ,10M时频率的变化对>  L  &  >  Q的变化

这是我么理解的

👇

👇

👇

这是同一个线圈,同一个仪器 ,4M时频率的变化对>  L  &  >  Q的变化

这是我么理解的

👇

👇

👇

这是同一个线圈,同一个仪器 ,2M时频率的变化对>  L  &  >  Q的变化

这是我么理解的

👇

👇

👇

👇

👇

👇

👇

👇

👇

这是我么理解的,这个仪器最高频率10M  ,往下么有了

👇

👇

👇

END

网友A:
谢谢楼主。不过没太明白这些图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不过没太明白这些图是啥意思?

箭头处的变化,同一个线圈

网友B:
高频电流具有趋肤效应,而银的电阻率低于铜,当然高频时同样规格线圈采用镀银线的Q值更高了。

网友C:
和电阻有关系的吧?可以看看电阻值和通过线圈的电流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流具有趋肤效应,而银的电阻率低于铜,当然高频时同样规格线圈采用镀银线的Q值更高了。

前面的L 值变化了  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电阻有关系的吧?可以看看电阻值和通过线圈的电流值

这个应该是L  Q   F的关系 具体没整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L 值变化了  老师

高频下电感量发生变化很正常啊,分布参数不可避免,匝间的分布电容影响就会很明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频下电感量发生变化很正常啊,分布参数不可避免,匝间的分布电容影响就会很明显。

他这个公式对比是L和Q随F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公式对比是L和Q随F变化

你想说明什么?有变化不很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