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生产一批校准卡(EEPROM 24C128+ SCL和SDA两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共三个 元件...

楼主:
现在要生产一批校准卡(EEPROM 24C128+ SCL和SDA两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共三个
元件)这个校准卡是作为产品的配件。跟着产品一起发货。如果批量生产,用烧
录器灌入程序太慢了,有没有一次性可以烧录N个EEPROM的烧录器或者自己设计一
个也可以。请坛友给给给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micropython做,两个IO口模拟I2C,一个芯片就可以模拟多路了。然后周期扫描,检测到有芯片就自动写入数据。这样成本不高,维护也简单。

网友B:
你的芯片需要手动换么?

数量多大?几百颗,几千颗,几万颗?

eeprom程序每一颗都一样,还是不一样,

芯片是焊接好之后再烧程序,还是焊接之前,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数量大有大的方案,数量少有少的方案

焊接之前,和焊接之后方案也不同

程序一样,和不一样,方案也不太一样

如果焊接前烧录,数量较大,一般考虑用handler,自动烧录。2/4site并行的烧录,自动换芯片。

其他情况需要考虑其他方案

网友C:
有批量烧录器,选支持所用芯片的型号即可。自制的话会比较麻烦,工装才是主要要考虑的地方,决定着工作效率。电路反而不难,多路并发写入,再多路分别读出校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micropython做,两个IO口模拟I2C,一个芯片就可以模拟多路了。然后周期扫描,检测到有芯片就自动 ...

高深  根本不会搞啊  关键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批量烧录器,选支持所用芯片的型号即可。自制的话会比较麻烦,工装才是主要要考虑的地方,决定着工作效率 ...

你发下链接   没有确定能用的东西  我也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需要手动换么? 数量多大?几百颗,几千颗,几万颗?   eeprom程序每一颗都一样,还 ...

每一批产品的程序是一样的   不同批次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需要手动换么? 数量多大?几百颗,几千颗,几万颗?   eeprom程序每一颗都一样,还 ...

周工说的并行烧录 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这种烧录器是去买  还是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发下链接   没有确定能用的东西  我也不敢买

这个你得自己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周工说的并行烧录 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这种烧录器是去买  还是自己做

程序一样,好办。需要焊接之前就烧录是吧?

一般是买现成的比较快,开发周期长多了

量特别大的,。一般去工厂机器自动烧录,自己买量产烧录器,一次性可以烧写4-8个,但是一般需要人工换芯片,几百几千颗,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深  根本不会搞啊  关键是

比单片机C语言编程更容易。

硬件和软件都是开源的,甚至不用做板,用Nucleo-F411、STM32F4Disc这样的开发板都可以。EEPROM的驱动也是现成的,DIY一个也就是花点时间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5-22 17:46 周工说的并行烧录 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这种烧录器是去买&n ...

对  焊接之前要烧录好   或者是PCBA烧录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焊接之前要烧录好   或者是PCBA烧录  都可以

那这个看量,量很大,直接找工厂问一下能不能做,少量的话,自己就能干了

之前遇到一个哥们,他们自己买了桌面式的分选机,可以自动分拣常见的sop封装,做一个小的转接板就可以实现自动测试,或者烧录的一些工作,就是成本略高一些,这个小设备不便宜。找一些工厂去问问,成本会低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micropython做,两个IO口模拟I2C,一个芯片就可以模拟多路了。然后周期扫描,检测到有芯片就自动 ...

有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焊接之前要烧录好   或者是PCBA烧录  都可以

深圳那边这样的厂家应该很多的,找人打听一下应该就行了,就是做一些批量烧录的工作,应该很容易找到的。

自己做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成本的问题。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平衡问题

网友:
开发板的图ST官方有,micropython资料在社区的micropython版块,DIY一个应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