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燥密封空间的冷凝水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过程:我将用聚氯乙烯塑料管密封温控器放在水里浸泡,水温约在15-25℃,环境温度空调室内约在20-30℃,电源线裸露部分在水面以上。当出现冷凝水时,检查塑料管无破损,最终结果如图。

我很好奇这管内的冷凝水如何形成的?

网友A:
密封时管内的空气中含有较多水分,温度降低,相对湿度就会增加,直到饱和后出现水珠凝结。

UU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封时管内的空气中含有较多水分,温度降低,相对湿度就会增加,直到饱和后出现水珠凝结。

这个水珠会越来越多,会不会和电源线的线芯和绝缘层的缝隙两端导通有关系,即便封绝缘层外部处压紧,外部空气还是会通过间隙进入到管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珠会越来越多,会不会和电源线的线芯和绝缘层的缝隙两端导通有关系,即便封绝缘层外部处压紧,外部 ...

如果凝结水越来越多,则说明密封不严,有小缝隙,水渗进来了。

网友:
水越深,水压就会越大,对密封的要求就会越严。

网友C:
密封之前,管内空气就含有一定量水蒸汽,并不是绝对干燥的。密封后温度降低,管中水蒸汽凝结,此现像叫 “结露”。

UUC

网友A:
至于说密封足够严实,而空气从导线外套管内进入,该可能性可以排除,除非外套管内的气压大于大气压加水压之和,但那样的话,你应该观察到密封套膨胀才是。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说密封足够严实,而空气从导线外套管内进入,该可能性可以排除,除非外套管内的气压大于大气压加水压之 ...

好的,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封之前,管内空气就含有一定量水蒸汽,并不是绝对干燥的。密封后温度降低,管中水蒸汽凝结,此现像叫 &ld ...

好的,学习了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搞技术分析问题,最怕的是不查数据!当你十年如一日的对数据敏感,你会觉得这些水珠有问题。

你这个胶袋,不知道大小,但是从标签大小和正常人写字的大小来说,我觉得内部空间不会超过半个鸡蛋。

那么,30度时那怕空气湿度已经100%,泡在15度的冷水里,能凝结出的水只有0.43毫克,相当于是1颗直径1mm的水珠。这是极限值。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水珠越小形状越接近圆球。

但是,以半个切开的鸡蛋为尺寸参照物,7号袋上最大的两个水珠明显超过凝结水应有的值。

哦,电线会呼吸,电线与传感器的焊点需要用稳定的密封胶密封,胶袋里需要放吸潮材料。。。

UU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搞技术分析问题,最怕的是不查数据!当你十年如一日的对数据敏感,你会觉得这些水珠有问题 ...

非常感谢,正如你所分析的,目前问题所在已经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正如你所分析的,目前问题所在已经找到了

不客气!

油浸式变压器内部的散热油含水量应越小越好,而散热油的体积会随变压器负载变化,因此油不可能装满,而变压器也不能密封,于是油浸式变压器上会有一个干澡过滤呼吸器,避免油温下降时,外界水气随空气进入变压器内部增加散热油的含水量。硬盘也有呼吸器,只不过对大气开放的干澡过滤器的吸潮物质是有寿命的,需要定期更换,硬盘不可能这么干,所以硬盘的呼吸器只防尘不防潮。

任何材料都不是绝对柔性和绝对钢性,泄了气的气球,也有一个形状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油浸式变压器内部的散热油含水量应越小越好,而散热油的体积会随变压器负载变化,因此油不可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