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脂秤为什么需要交流阻抗测试而不是测试人体的直流阻抗?

楼主:
体脂秤为什么需要交流阻抗测试而不是测试人体的直流阻抗?实际上很多的生物或者体液阻抗是测试AC交流阻抗而不是直流DC阻抗,这是什么原因?那意味着激励信号是类似正弦波信号,频率和方向都存在变化。

网友A:
为了降低接触电阻的影响。皮肤有厚、有薄,有干、有湿,测量的压力有大、有小,这导致测量电极与皮肤的接触电阻完全是不可控制的变量,所以直流测试没有意义。交流则可以电容耦合,皮肤可以看成是一个容量相对稳定的电容与一个阻值不定的电阻并联,用足够高频率的交流来测试,使容抗远小于阻抗,这样就能降低接触电阻不稳定的影响了。

网友:
关于阻抗 这个文档对你应该会有点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降低接触电阻的影响。皮肤有厚、有薄,有干、有湿,测量的压力有大、有小,这导致测量电极与皮肤的接触 ...

皮肤可以看成是一个容量相对稳定的电容与一个阻值不定的电阻并联,用足够高频率的交流来测试,使容抗远小于阻抗,这样就能降低接触电阻不稳定的影响了。------直接看成电容可以不?并联这个电阻有何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肤可以看成是一个容量相对稳定的电容与一个阻值不定的电阻并联,用足够高频率的交流来测试,使容抗远小 ...

客观现实可不会按你的想法改变。这里没有什么“意义”一说,现实如此,只能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