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GD32的Flash 中的Code Area和Data Area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请问 GD32的Flash 中的Code Area和Data Area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330我没用过。

用过GD32F150,也有data area,执行代码会非常慢,大概等效一两MHz主频,就这个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我没用过。 用过GD32F150,也有data area,执行代码会非常慢,大概等效一两MHz主频,就这个区别。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