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800C封装——半圆弧问题”

楼主:
请问,图中半圆弧部分该画在哪个层+半圆弧的位置写了“KEEP OUT OF AREA”还有必要画半圆弧PCB么?

网友A:
不用啊。你把封装画好就行,形状大致的在丝印层画一下轮廓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你把封装画好就行,形状大致的在丝印层画一下轮廓就好

感谢回复。所以,那个半圆弧在那里就是个摆设是嘛

网友C:
半圆是人家模组上的铜皮,不是你要画的.

网友:
这个地方对应的是模块的GSM天线接口,GSM_ANT

标识“Keep out of Area”的地方,提示在禁止布线层画个区域,这里不能布线

人工布线的时候,提前细看硬件手册,注意这里

网友D:
提供一个AD封装,仅供参考,用到时候要仔细再对照自己的sim800c的尺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所以,那个半圆弧在那里就是个摆设是嘛

不是呀,那个是管脚焊接用的,是实物的形状,但是你再板子上市要画封装的,不是单纯把卡的样子画出来,需要画出管脚对应的焊接焊盘的大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圆是人家模组上的铜皮,不是你要画的.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个AD封装,仅供参考,用到时候要仔细再对照自己的sim800c的尺寸使用。

收到了,这两天忙着赶论文没空来回你消息。感谢帮助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呀,那个是管脚焊接用的,是实物的形状,但是你再板子上市要画封装的,不是单纯把卡的样子画出来,需 ...

感谢回复。那我焊芯片的时候也要焊半圆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