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运行的问题

楼主:
复位运行已经勾选了。

可是烧进去以后,必须仿真一下才运行。仿真完了也运行。

烧完之后,不马上运行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
烧录后需要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这是复位电路

网友:
为什么要加个二级管呢,如果插着仿真器不启动下载就能运行的话可以判断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前提是仿真器连了服务管脚,你量一下电压

网友:
你这个是上电复位,无法在写入结束后提供复位信号。

网友:
是不是升级到最新的keil5.2X了

网友:
KEIL 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