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柴油发动机上电瓶上的充电信号计算发动机转速

楼主:
发动机转速1500转,AD采样率70K,一共采集到1024个点,时域波形如下:

红色圈起来的是干扰波形,幅度很大,有事会上下切顶,而且与有效信号频率接近,如何才能去除干扰,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发动机转子属于高转动惯量物体,即转速不会突变。与之前的转速比对,周期突然变化且变化率大于预设门限则放弃当前数值,维持前值即可。至于幅值问题,幅值不影响频率,仅判断频率即可,幅值可按门限一律处理成0或1,做归一化处理,这样对判断频率更简单些。

网友A:
我下一步是要做傅里叶变换,而这个大干扰严重影响到我的傅里叶变换的结果,导致我在找有效信号的频谱时出现干扰,我想先在时域状态下去掉这个干扰,我尝试过用有用的信号去覆盖掉这段波形,但是最终傅里叶变换的结果并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一步是要做傅里叶变换,而这个大干扰严重影响到我的傅里叶变换的结果,导致我在找有效信号的频谱时出现 ...

你要的是柴油发动机转速,能够准确获得转速值即可,为何要做傅立叶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