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基于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集成解决方案 直播资料合集

楼主:
直播资料合集

有奖直播:ADI基于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集成解决方案

直播回放:

>>点击观看

直播文档:

>>点击下载

直播问答:

1、ADPD188BI的准确率怎么样,检测有哪些影响因素?

A:准确率是整个系统来 决定,其中ADPD188BI可以参考~0.1% obscuration/ft at 10uA avg. current,是可以动态设置的。其他的还需要考虑迷宫设计和后端算法等。

2、我是做气体传感的,请教下,这个芯片里红外用的是哪个波段的激光器,探测器用的什么类型的,谢谢

A:我们使用的是双光源,其中红外使用的是850nm波段。LED做发射,PD做接收。

3、还有一个问题,能检测气体的浓度么

A:您好。不可以。ADPD188BI光学检测燃烧产生的固体颗粒物散射光,不能做气体传感器。

4、请问本次讨论的A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用的是哪种传输协议?

A:使用SPI或者I2C接口

5、请问本次讨论只是ADPD188BI型号而已么?

A:以介绍ADPD188BI芯片工作原理为主,同时会介绍一些相关法规测试的内容。

6、可以检测到的浓度范围是多少?会不会误检测?

A:ADPD188BI是使用双波长,区分颗粒物粒径的方法降低误报警的检测

7、你好!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对检测 烟雾的颗粒有没有要求呢?另外能检测明火吗?

A:您好。可以检测阴燃火。检测火灾的颗粒物一般在100nm-几百nm的范围。水蒸汽等干扰通常大于1um

8、这款设备支持MOBUS协议么?

A:ADPD188BI是一个光学模组,需要连接控制器使用。和控制器之间使用SPI或者I2C。控制器可以通过 MODBUS通信

9、您好,我司是做智慧楼宇的,我们用的是Lora作为485的通讯模块,然后在通过网络方式把提取的485数据做到了WEB页面展示出数据,目前做了电力检测模块、水压、空气质量、温湿度、水位、水浸等检测,就差这个烟雾检测了,我想知道贵司的烟雾探测器是不是也是485输出的?支持MOBUS协议么?

A:我们的ADPD188BI主要是烟雾探测的模拟前端芯片,整个系统里还需要使用到单片机,所以您可以根据您的应用需求选择相应可以支持的单片机产品。对于ADPD188BI是标准I2C输出,直接连入单片机做进一步数据处理。

10、ADI的烟雾传感器对比其他传统烟雾传感器或者其他品牌的传感器有什么优势特点?

A:ADPD188BI是双光源集成方案,体积小,一致性高。符合UL,EN和GB法规。

11、目前采用了哪些通讯协议?

A:使用SPI或者I2C和控制器通信

12、传感器的类型是什么样的?红外还是电化学还是其他?

A:是光电类型的传感器,波长470nm和850nm

13、ADPD188BI的集成方案是带电池管理吗?

A:ADPD188BI不集成电池管理

14、ADPD188BI集成度怎么样,对pcb尺寸要求高吗

A:集成度非常高,包括LED,PD,AFE等,封装尺寸3.8 x 5.0 mm。能很大程度降低PCB面积

15、电离与光电传感器相比各有什么区别?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A:电离检测器:这些检测器非常适合用于测量小颗粒。 但是,在全球许多地方,人们都对使用放射源以及用于生成这些放射源的来源感到担忧。 此外,该技术对慢燃或阴燃火源的检测效果往往欠佳,而且有时候难以检测到大尺寸颗粒。

16、有一些气体传感器需要进行预热才能进行检测,这样功耗几乎不可控,ADPD188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A:ADPD188BI检测燃烧中固体颗粒物的散射光,不是气体传感器。

17、ADPD188BI在长期使用后,精度是否会漂移?如何定期进检测并校正?

A:长期使用需要对灰尘累计进行校正,在软件完成

18、采用该方案的产品整体功耗能达多少?

A:灵敏度在~0.1% obscuration/ft ,平均功耗大约10uA

19、对水蒸气的辨别有什么优势?

A:使用双波长通过区分粒径,降低水蒸气的干扰

20、电离检测器在检测爆炸气体时,不是更危险吗?本身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火源?

A:我们的方案主要是光电检测原理。电离检测器。 它们使用放射源,一般是镅 241,利用放射性衰变让空气中的颗粒离子化。

21、功耗允许对环境的实时监测还是定时监测?

A:功耗很低,可以实时监测

22、ADPD188BI的封装尺寸是多少

A:3.8 x 5.0 mm

23、ADPD188BI烟雾检测器的测试标准有哪些?

A:可以参考目前烟雾测试的UL、EN和GB的相关法规中的标准

24、这个芯片的输出的数值代表什么意义?是指一定空间中的颗粒物浓度AD值还是其它的什么?

A:输出结果是PD接收到的电流

25、与分立器件方案想比,有何优势,成本有优势吗

A:体积小,功耗低,一致性好,生产方便

26、烟雾传感器是否容易被一些粉尘所干扰,比如家里比较脏?

A:粉尘属于大颗粒的干扰物,可以通过粒径区分。长时间的灰尘累积,需要软件校正

27、通讯接口有哪些,iic有吗

A:有I2c

28、有没有相关的固件驱动?

A:有的,可以提供驱动代码

29、防误报警有什么特别设计?

A:主要是通过芯片、系统识别和算法,将水气等不是火灾引起的烟雾信息分离出来。

30、ADPD188BI输出结果是已经经过滤波处理好的数据还是原始数据?

A:内部集成了均值滤波可以使用

31、ADI是提供芯片还是提供成品?

A:芯片

32、请问本次说的烟雾报警器可以接入消防么?

A:ADI的ADPD188BI是烟雾传感器模拟前端,整个烟感产品还是需要专业的厂家来合作完成。对于烟感产品本身的性能,是可以通过UL、EN和GB法规的。

33、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集成解决方案跟ADI之前的烟雾探测器方案有什么不同了?

A:烟感探测器目前只有这一种方案。您是否指的是其他的气体探测方案?

34、都支持哪些通讯方式

A:ADPD188BI是I2C数据接口,连入单片机,您可以根据您的应用需求来选择支持相应通讯协议的单片机产品。

35、有无驱虫防护?

A:防虫网是设计迷宫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36、ADI 的ADPD188BI 提供的双波长是什么概念了?它能带来什么好处了?

A:使用470 nm和850 nm两个波长测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对测量的颗粒物粒径进行区分

37、传感器领域的UL认证是什么?在国内有没有相应的标准?

A:UL是美国标准,国内的独立式烟感标准对应GB20517

38、ADI 的ADPD188BI的外围电路复杂么?还是单芯片解决方案了?

A:ADPD188BI是双光源和ADC集成的前端产品,直接与单片机相连即可。电路简单。

39、烟雾报警也是可以检测香烟么?

A:可以的。

40、ADPD188B是一个光学模组么?它是类似迷宫的作用么?

A:是一个光学模组,使用配合的迷宫

41、ADPD188BI供电电压多大?

A:1.8V,3.3V和5.0V

42、工厂VOC能检测么?

A:目前我们的方案是烟雾探测,还不能检测气体。

43、ADPD188BI规格书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A:可以通过链接下载https://www.analog.com/en/products/adpd188bi.html

44、和TI那个方案基本一样啊

A:ADPD188BI是双光源集成方案。

45、传统的迷宫都是红外对管来的,ADPD188B光学模组相比有那些优势了?

A:设计尺寸可以减小很多

46、电源用1.8V,I2C通信与3.3V系统能直接配接吗?

A:需要电平转换

47、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采用什么接口通讯?

A:使用SPI或者I2C通讯

48、那这个误报可能性很大阿

A:对于单光源的烟雾传感器,误报率相对是高一些的。

49、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实现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必须是通过光线来判断吗?

A:是光电检测器原理。 在这个情况下,LED将光发射到取样容器中,在光电二极管上检测到从颗粒或烟雾中散射过来的光。

50、有相关的开发板吗?

A:有的,可以参考ADI官网ADPD188BI主页,申请评估板。也可以通过ADI授权代理商来申请。

51、ADPD188BI的功耗大概多少?谢谢

A:灵敏度 ~0.1% obs/ft

52、ADPD188BI的功耗大概多少?谢谢

A:时的平均功耗大约10uA

53、适用于电池供电吗?比如18650电池

A:功耗比较低,可以使用电池供电

54、与类似器件ADPD4000等相比,ADPD188BI有哪些主要特点?

A:ADPD4000是AFE,没有集成LED和PD

55、烟雾探测器工作温度范围多少

A:-40℃ 到 +85℃

56、烟雾探测主要用于什么领域?

A:主要用于火灾报警

57、请问一下灵敏度可以调么?因为有些环境是允许有较少的烟雾产生而不需要报警的,像石灰石的加工。但是高浓度的报警又需要。

A:灵敏度是可调的。对于石灰石的粉尘是大颗粒的,ADPD188BI可以通过粒径区分

58、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通过什么接口和MCU通讯?

A:使用SPI或者I2C

59、这款烟雾传感器的功耗是多大,是否包括加热功能的选择项。这个部分功耗比较大,对于低功耗应用有影响的

A:光电式的传感器,没有加热功能

60、ADI 的ADPD188BI是要配合专用的烟感芯片才能使用么?

A:ADPD188BI是集成双光源的光电烟雾探测器芯片。不知道您所指的专用烟感芯片是具体哪方面的?

61、相对这样的高度集成的传感器, 那么对于MCU的选择要求就低很多了吧

A:是的。

62、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通过了哪些认证?在国内做产品,产品还需要通过哪些认证?

A:如果在国内销售,需要国国标,如果是海外的话,需要过欧标和美标

63、ADPD188BI 有几种封装形式,最小尺寸是多少?

A:一种封装,尺寸3.8 x 5.0 x 0.9 mm

64、粉尘和烟雾如何识别?

A:可以通过颗粒大小区分。

65、ADPD188BI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了?

A:-40 ℃至+85℃

66、内部光源和外部光源怎么选择

A:有三个LED驱动,内部集成了2颗LED。有一个驱动可供外部使用

67、探测烟雾判断的算法是用户自己编写还是芯片内部已经包含?

A:芯片提供原始数据,需要用户通过算法来进行判断。

68、请问有没有容易发生误报警的某些非烟雾的情景?如果有,应用中如何避免?

A:有的,例如水蒸气。我们的双光源方案是可以很好的将水气区分开来。

69、烟雾探测器的精度可编程设置吗?

A:是的,可以配置

70、烟雾室本顶补偿由最终用户自己做吗?

A:是的,补偿需要在软件完成

71、ADPD188BI手册在哪里下载?

A:可以通过下面链接下载https://www.analog.com/en/products/adpd188bi.html

72、灵敏度和精度可以自行设置吗?

A:是的,可以灵活配置

73、批量后,烟雾探测器的校准方便吗?

A:有出厂校正

74、请问有应用软件例程序吗?

A:有

75、如果本底出现漂移,需要如何矫正

A:需要在软件中做本底校正

76、采用反向烟雾反射检测方法的传感器落灰怎么解决?

A:需要软件补偿

77、工作温度怎么样?

A:温度范围-40℃到85℃

78、双波长是否间歇工作

A:是的

79、烟雾室的补偿出厂前是否已将调教好了?

A:是的

80、通过I2C读数据,与时隙有关吗?

A:时隙是可以配置的,选择使能或禁止。数据可以通过寄存器或者FIFO读取

81、如何能区别出水汔与烟雾的?

A:区分粒径

82、ADI 的ADPD188BI 光学模组集成有那些器件了,它的可靠性如何了?

A:请通过链接查询https://www.analog.com/en/about-adi/quality-reliability/reliability-data/wafer-fabrication-data.html

83、ADPD188BI 在那里购买

A:请联系代理商购买https://www.analog.com/cn/about-adi/landing-pages/002/sales-and-distributors.html

84、在哪里购买

A:请联系代理商购买https://www.analog.com/cn/about-adi/landing-pages/002/sales-and-distributors.html

85、评估版是不是还得加个小盒子做成烟室?

A:评估板带有迷宫

86、浓度灵敏度是预设了么

A:没有需要,需要在软件程序中判别

87、如何有效区别常规烟雾(粉尘)与非法烟雾,内置了特殊算法?有没有自适应的cal调整算法?

A:没有内置算法

88、有CO气体浓度检测功能吗?

A:没有

89、功耗是多少

A:灵敏度 ~0.1% obs/ft 时的平均功耗大约10uA

90、烟雾探测方案的功耗非常重要,请问平均功耗能做到多少?

A:灵敏度 ~0.1% obs/ft 时的平均功耗大约10uA

91、ADPD188BI里的2种颜色检测是怎么产生的了?

A:两种LED

92、有没有测试板?

A:可以使用评估板测试

93、工作时是定时监测还是实时探测?

A:可以实时测量

94、请问有成熟的参考方案吗

A:可以参考评估板进行设计

95、有没有使用的Demo

A:可以参考评估板

96、请问可以用电池供电么?

A:可以

97、是否可以区分粉尘和烟雾的类型?

A:可以

98、烟雾探测器用电池供电行吗

A:可以

99、要求比较严格的场所,用户是否可以手动校准

A:可以

100、可以用于楼宇吗?

A:可以

101、无烟腔设计中,结构上有没注意事项,才能实现在较快反应速度下的防眩光?

A:集成了环境光抑制

102、光电烟雾探测器是如何接收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

A:集成了photodiode和TIA

103、灰尘对其探测有影响吗?

A:灰尘累计会影响测量,需要软件校正

104、测量受灰尘等影响吗

A:灰尘累计会影响测量,需要软件校正

105、透射光和散射光的关系固定?

A:和烟雾类型有关

106、功耗如何?

A:功耗很低。灵敏度 ~0.1% obs/ft 时的平均功耗大约10uA

107、ADI 的ADPD188BI最低功耗能做到多少了?

A:功耗和脉冲宽度,脉冲数量,采样率,等都有关系,可以灵活设置

108、ADPD188BI的烟雾探测器的是电池供电的吧?功耗如何?

A:功耗非常低,可以电池供电。灵敏度 ~0.1% obs/ft 时的平均功耗大约10uA

109、功耗如何

A:功耗非常低,和设置相关。灵敏度 ~0.1% obs/ft 时的平均功耗大约10uA

110、烧水的水汽也会触发报警吗

A:对于一般的探测器就,水汽是误报警的来源之一。ADPD188BI双波长测量,可以抗水汽干扰

111、ADPD188BI使用场合是家用还是工业领域?

A:都可以使用

112、传感器的温漂和随时间的衰减有无补偿方法?

A:传感器没有集成这些补偿,需要软件完成

113、测量响应快吗?需要预热不?谢谢

A:不需要预热

114、有哪些防尘、防虫、抗外界光线干扰措施?

A:本身集成了环境光抑制,防虫需要配合防虫网

115、生产线进行的校准是保存在IC内部吗?应用时PTR会增大,还需要再次校准吗

A:保存了校准系数。读数通过校准系数校准

116、是通过485方式采集数据还是其他方式?

A:SPI或I2C

117、都有哪些波长可用?

A:470 nm, 850 nm

网友:
请问ADPD188BI的量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