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电源,UC3842反激电路接入负载后芯片电流突然变大,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第一次做电源,UC3842反激电路,CCM模式,输出为5V稳定,但是接入负载后芯片电流突然变大,差不多3A,问题在哪里?该怎么改正?还请大佬们赐教

这是Saber仿真图,示波器测试电路时,MOS管波形G脚波形占空比非常小,像一条条尖峰,D脚波形后面震荡幅度差不多和方波持平

网友:
红色框内这两个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直流电源?如果是直流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实际电路测试出现问题了,贴一个仿真电路图

接入负载后芯片电流突然变大?是实际测试还是仿真结果

网友:
这样的仿真电路与实际电路区别很大

变压器模型就不一定能搞准确

建议把实际测试数据贴出

网友:
仿真跟实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根据你这个图分析,有可能是芯片被高压尖峰打坏了,VCC脚接个电容到地。具体原因,还要看实测的图

网友:
看一下图纸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