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市场与技术

楼主: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由于是利用触发器电路作为存储单元,只要不切断其供电电源,它就能永远保存所寄存的数据信息。因此. SRAM与通常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 不同.不需要刷新操作.控制相对简单许多。

鉴于SRAM这一独列的特点, 它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诸如产业、民间、通信、测试、计算机以及网络系统等领域。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应用,在移动通信领域里也急需大暈的SRAM器件。

SRAM器件系列分类
SRAM用途不同,可把SRAM分成如下3大系列产品:①低消耗电流为主要特点的低消耗电力版SRAM(即所谓中速SRAM);②以高速工作为主要特点的高速版SRAM;③同步SRAM,顾名思义,使它与时钟信号同步工作,追求更高速度,详细情况可参阅SRAM产品,系列分类图(图1所示)。

图1 SRAM产品分类

为了使SRAM在低电压工作并实现低消耗电流,存储器单元电路(MemoryCl)也开始由大电阻作为负载电阻的4管MOS电路转向利用有源负载的6管MOS电路,详见图2所示。但是6管MOS存储单元因有源器件用6个,占用芯片面积较大。

图2 SRAM用存储单元电路结构

此外,随着半导体精细加工工艺技术进步,在SRAM内部实际工作的电压和外部施加的电压之间形成电压差值。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后必须引入降压电路。由于要求低消耗电流,降压电路里的电流也不允许过大.

如何选择SRAM
基于上述的介绍,现已了解到SRAM按照用途可以分为三大类系列。而且.在各个系列产品里,按照存储容量、供电电压、存取速度、消耗电流和封装结构又细分为各种各样的具体产品。那么究竟如何从中选择出适用的器件呢?作为SRAM器件用户,首先要确认这些器件的性能规范和能否稳定的提供货源(包括是否第二来源};在此基础之上再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选取适用的器件.

SRAM器件规范按照多种用途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今后这种倾向也将愈来愈明显。从用户方面观察,如何从形形色色的SRAM产品中选购出所需要的最佳器件。然而从器件生产厂家观察,诸如,确定适应多样化需要的器件产品规范、产品系列和如何调用新技术把器件产品实现商品化。

 VTI SRAM

型号 容量 位宽 电压(V) 速度(MHz) 接口 包装
VTI7064LSM 64Mbit 8M x 8 1.8 104 SQI Tube,T&R
VTI7064LSM 64Mbit 8M x 8 1.8 20 SPI Tube,T&R
VTI7064MSM 64Mbit 8M x 8 3 104 SQI Tube,T&R
VTI7064MSM 64Mbit 8M x 8 3 20 SPI Tube,T&R
VTI7032LSM 32Mbit 4M x 8 1.8 133 SQI Tube,T&R
VTI7032LSM 32Mbit 4M x 8 1.8 20 SPI Tube,T&R
VTI7016LSM 16Mbit 2M x 8 1.8 133 SQI Tube,T&R
VTI7016LSM 16Mbit 2M x 8 1.8 20 SPI Tube,T&R
VTI7001NSM 1Mbit 128K x 8 3.3 20 SPI Tube,T&R
VTI7001LSM 1Mbit 128K x 8 1.8 20 SPI Tube,T&R
VTI7512NSM 512Kbit 64K x 8 3.3 20 SPI Tube,T&R
VTI7512LSM 512Kbit 64K x 8 1.8 20 SPI Tube,T&R
VTI7256NSM 256Kbit 32K x 8 3.3 20 SPI Tube,T&R
VTI7256LSM 256Kbit 32K x 8 1.8 20 SPI Tube,T&R
VTI7128LSM 128Kbit 16K x 8 1.8 20 SPI Tube,T&R
VTI7128NSM 128Kbit 16K x 8 3.3 20 SPI Tube,T&R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非易发性

网友:
SRAM用途不同,可把SRAM分成如下3大系列产品:①低消耗电流为主要特点的低消耗电力版SRAM(即所谓中速SRAM);②以高速工作为主要特点的高速版SRAM;③同步SRAM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非易发性

网友:
鉴于SRAM这一独列的特点, 它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诸如产业、民间、通信、测试、计算机以及网络系统等领域。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应用,在移动通信领域里也急需大暈的SRAM器件。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非易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