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系统板驱动OV2640采集数据有误

楼主:
为什么我采集的数据是这样?好奇怪,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哪些,求助

网友A:
你这个是带缓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带缓存的吗

不带,我直接把OV2640_DATA输出的

网友:
把ov2640的帧率配置成最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