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拟隔离的硬件设计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电路,采集分流器两端的电压,但要求隔离后采集,分流器两端属于0-75mV的差分信号,这个电路怎么设计呢,用什么单元能实现采集75MV并且隔离后送给运放呢。

网友A:
对75mV的分流器两端电压进行隔离,相当困难。注意75mV是满度值,如果要求误差不超过满度值的0.5%,那就只有0.375mV。

通常采用先放大,再AD转换,转换后的结果(数字量)用光耦隔离,送需要使用此数据的电路。显然,放大和AD转换需要使用一个与后级电路隔离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75mV的分流器两端电压进行隔离,相当困难。注意75mV是满度值,如果要求误差不超过满度值的0.5%,那就只有 ...

嗯,很好的方法,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