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MPLAB X IDE,编译报错是什么原因啊,不懂啊

楼主:
延时那句话有问题吗?

网友:
这错误太变态了,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A:
好久不用PIC了,看上去 _XTAL_FREQ 后面多了一个下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用PIC了,看上去 _XTAL_FREQ 后面多了一个下划线。

谢谢谢谢,是这个问题,弄了一个晚上不知道咋回事,哈哈,太感谢了

刚开始是没有定义#defing _XTAL_FREQ 4000000,然后就只能用_delay(X);

定义了以后,__delay_ms(X); __delay_us(X);_delay(X);都能用了

网友:
看上去 _XTAL_FREQ 后面多了一个下划线,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