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突发故障

楼主:
因为各种原因,很久没用这个了。。。

但一连接,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但从通知栏可以看到,是正常连接的

本来。。也没啥,能偶尔正常连接也可以,然后。。。今早,连不上了(直接就是搜不到),充电也不亮灯,但C152发烫,主控芯片微微发烫。。。我这个是不是GG了?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系统电压是否还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系统电压是否还正常

恢复了,PWR长按一下,短按两下,USR的绿灯,闪烁两下,然后可以检测到了,但链接不上的问题依旧在(就是第二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恢复了,PWR长按一下,短按两下,USR的绿灯,闪烁两下,然后可以检测到了,但链接不上的问题依旧在(就是 ...

试试更新固件,以及删除手机上的蓝牙设备,在重新连接。在其它APP中这样一般可以恢复,SensorTile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看现象主控应该是好的 断开电池 使用USB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现象主控应该是好的 断开电池 使用USB供电试试

谢谢版主,重新看了一下,是我数据线的原因。板子自身没问题,现在只是一个链接不稳定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更新固件,以及删除手机上的蓝牙设备,在重新连接。在其它APP中这样一般可以恢复,SensorTile不知道 ...

可以了,恢复了,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恢复了,PWR长按一下,短按两下,USR的绿灯,闪烁两下,然后可以检测到了,但链接不上的问题依旧在(就是 ...

“PWR长按一下,短按两下,USR的绿灯,闪烁两下”这是在哪儿看到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长按一下,短按两下,USR的绿灯,闪烁两下”这是在哪儿看到的操作?

固件问题可以使用APP升级,或者使用USB 的DFU模式重刷。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99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恢复了,多谢

这个操作方法是哪儿学习得到的:

PWR长按一下,短按两下,USR的绿灯,闪烁两下”。

有时按其它键,绿灯也闪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