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的问题

楼主:
这是卖家给的接线图,可是我们公司搞硬件的没接可调电阻。

我用51例程跑,不显示。

请问高手,那个可调电阻必须接吗?谢谢!

网友A:
那个电位器是调对比度的,你可以临时外接一个电位器,调节合适后用固定电阻代替。

对比度过小,点阵太浅,不仔细看会以为没显示。而对比度过大,没有显示也黑呼呼的。不接电位器到底处于什么状态,需要分析具体电路的连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临时外接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位器是调对比度的,你可以临时外接一个电位器,调节合适后用固定电阻代替。 对比度过小,点阵太浅 ...

谢谢大神

网友B:
T6963C,这个LCD驱动的,你是驱动240128的吧,其实也可以RAIO的,RAIO的RA6963、RA8806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加微信撤一下,我卖IC,对这方面也算是比较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T6963C,这个LCD驱动的,你是驱动240128的吧,其实也可以RAIO的,RAIO的RA6963、RA8806 有兴趣的话,也 ...

你微信多少?我的Tom95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