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不用431,开关电源如何实现稳压输出的

楼主:
求问大神:如下图,输出实测是30V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A:
你那图右边有个稳压管D12,标注为24V。此稳压管起到了电压基准的作用。当然,这种方法相当准确。

网友:
U2光耦和稳压管24V起了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图右边有个稳压管D12,标注为24V。此稳压管起到了电压基准的作用。当然,这种方法相当不准确。

那怎么稳压比较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稳压比较稳定呢?

楼主此图并非不可用。此图工作原理为:开关电源输出电压(R22上端对D12下端)由于某种原因升高-->流过U2A电流增加-->流过U2B电流增加-->FB电压降低-->控制芯片输出PWM占空比减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稳压比较稳定呢?

楼主电路,D12是没有放大作用的。如果用TL431,因TL431内部具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电压基准,且TL431内部具有一个运算放大器,环路增益(从R22上端到D12下端,经过光耦和控制芯片内部放大器,再由PWM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要比简单地使用稳压管D12大得多,也就是说负反馈很强,输出电压微小变化就可以使PWM占空比发生较大变化,输出电压偏离的数值就比较小,就是输出电压因负载变化等原因导致的变化比较小。输出电压比简单地使用D12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稳压比较稳定呢?

楼主电路,仅贴出了很小一部分。贴出的这一小部分还可能有错误。

FB引脚必定是电压输入引脚,就算是内部具有上拉,电流也非常小。而楼主原图U2B并没有电源及上拉电阻,靠芯片内部的上拉,不足以使光耦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稳压比较稳定呢?

楼主电路不准确的另一个原因,是稳压管D12的温度系数比TL431内部电压基准的温度系数大得多。这样,在环境温度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随之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不准确的另一个原因,是稳压管D12的温度系数比TL431内部电压基准的温度系数大得多。这样,在环境 ...

赞~~谢谢老师解惑!学习了~

网友:
没有查到楼主原图中的电源控制芯片OB2283说明书,当然也查不到该芯片特性和典型应用电路。想来是根据国外芯片改的国产芯片。

网友:
D12和 光耦组成的反馈 网络与431功能差不多的,假设输出电压增大,U2电流增大,按照传输比光耦输出电流增大,那么电阻R8电压增大 实现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