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延时的问题

楼主:
波形如上,程序如下: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为什么延时时间不一样呢?谢谢!

网友:
软件延时是不精确的,中断会打断,要精确延时需要用定时器

网友:
因为除了这几句代码外,还有其他代码占用了你的CPU,你就贴这两句,别人也看不出什么。

网友:
while(1)

{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

就这些,没开中断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延时被优化掉了,你看波形有延时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延时被优化掉了,你看波形有延时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1)

{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

你按程序流程来想想。首先判断while1,这个命令的时候波形存在吧,cd_rs0就走了一段,然后变成1,延时10秒,然后调回0,延时10秒,然后又判断while,这个时间,cd_rs还在0,所以,实际效果是保持0的时间要比保持1的时间长

网友:
软件定时误差大,要精确的话那就别用。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让软件定时,我们也是要根据实际效果对定时做修正的。比如走多少遍后加一条减1的修正。

网友:
把i=20改成i=200看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按程序流程来想想。首先判断while1,这个命令的时候波形存在吧,cd_rs0就走了一段,然后变成1,延时10 ...

你这分析看似是有道理的,但是结合他的实际波形,你会看到低电平时间明显比高电平时间多很多,所以,肯定不是while 1的影响导致的时间不对。

网友:
我感觉和7楼的观点一样,你把汇编码贴出来分析一下,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太短,while(1)的跳转执行时间不能忽略所致.

网友:
大致看上去是处于0的状态的长度约为处于1的状态的长度的2倍。

网友:
while(1)

{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复制n个看看

}

网友:
谢谢大家,不捣鼓了,换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