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IPC-7351软件,里面如何选择 焊盘类型。

楼主:
刚接触IPC-7351这个软件,填入插件钻孔直径和形状。Fabrication Level下拉项如何选择,4个选项 各参数都不同,应按那项 为标准?哪位大佬用过 如何使用?

谢谢了。

网友A:
制作等级水平选择

最大,标准,最小和用户定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等级水平选择 最大,标准,最小和用户定制

不同选择,里面参数也不一样,有的好像相差很大。是不是按默认B-NOMINAL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选择,里面参数也不一样,有的好像相差很大。是不是按默认B-NOMINAL就可以吗?

主要要看这个孔是什么作用

焊盘孔、螺钉孔、定位孔、散热孔、穿线孔,,,

一般的按标称选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要看这个孔是什么作用 焊盘孔、螺钉孔、定位孔、散热孔、穿线孔,,, 一般的按标称选没什么大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