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8PA单片机运行时钟问题

楼主:
用MPLAB X IDE想试一下ATMEGA这个单片机,程序编译通过,下载的时候也选择的是内部8MRC振荡,可是实际到单片机上电运行的时候看灯闪烁的状态怎么变成了1M的,之前用ATMEL AUDIO写的程序生成的HEX文件用同样的方法烧录到单片机里可以正常运行,但把C程序复制到MPLAB X IDE里编译通过,把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震荡频率就变成了1M,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vr单片机有个CLKDIV8的熔丝位,默认是设置的,你没有修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单片机有个CLKDIV8的熔丝位,默认是设置的,你没有修改吧。

太感谢提醒了,厉害,我一个人摸索确实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单片机有个CLKDIV8的熔丝位,默认是设置的,你没有修改吧。

问题出在这里:

这样的写法

#include <avr/io.h>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 <util/delay.h>

和这样的写法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F_CPU 8000000UL

对工作频率影响特别大,

按前面的那种写法配置位设置为不分频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按后面的写法配置位必须8分频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能请教一下这个怎么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