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板载ez_FET

楼主:
自己参照TI的设计,设计了一款板子,也是用了板载的仿真器,USB接口-TUSB2046(USB转串口),仿真器MSP430F5528,然后主控芯片MSP430F5529,实现一些控制需求,但是现在无法与PC通讯,所以联系了TI 的专家,他们意思是MSP430需要用MSP-FET430UIF仿真器和一些必须的文件预编程进去,但是明明TI的ez_FET已经开源了啊。求解?下图是TI的专家给我回复。

链接是E2E论坛我发的帖子及回复https://e2e.ti.com/support/motor-drivers/f/38/t/904538

专家回复

专家回复

网友:
就是说,msp430f5528要烧进去仿真器的固件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链接 http://software-dl.ti.com/msp430/msp430_public_sw/mcu/msp430/MSP430_ezFETLite/late ...

当时我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了,https://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EZ-FET_lite这个板载的仿真器需要烧进去仿真器的固件,但是对这个烧录一头雾水。后来看到这个帖子https://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msp430/f/166/t/887161?keyMatch=MSP430%20EZFETLITE&tisearch=Search-EN-support

意思是,通过四线制JTAG烧录板载的仿真器固件需要FPGA,而这部分是保密的。就太难了,那我不太明白他们的板载SBW(二线制JTAG)是怎么烧录的固件,我看所有的开发板基本都是留有四线JTAG接口,难不成是用四线JTAG先烧进去固件,然后再出售?那他们的ez_lite开源又有什么用?留出两线的SBW来烧仿真器固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链接 http://software-dl.ti.com/msp430/msp430_public_sw/mcu/msp430/MSP430_ezFETLite/late ...

就是下图中的蓝色的标志区域,难不成他们是先通过这个4线接口烧录的固件,然后才出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下图中的蓝色的标志区域,难不成他们是先通过这个4线接口烧录的固件,然后才出售?

蓝框调试接口中同时包含了4线和2线接口,可以用2线接口烧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框调试接口中同时包含了4线和2线接口,可以用2线接口烧写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麻烦问一下,有具体的烧录的指导手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麻烦问一下,有具体的烧录的指导手册吗?

EZFET LITE的坑踩过一些,按照TI WIKI页面的操作容易烧录固件失败。后面自己找了其他的软件烧录。我把当时的笔记发您看看,供参考。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07482088bca7d8388025dea32e07b2be&sub=61A7CABF4EBD463FB73ADD36F8F106DB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aler-y 发表于 2020-5-27 22:19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麻烦问一下,有具体的烧录的指导手册吗? EZ ...

非常感谢,如后续还遇到啥问题,还需要向您请教。

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aler-y 发表于 2020-5-27 22:19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麻烦问一下,有具体的烧录的指导手册吗? EZ ...

真的是太太太感谢你了,一上午功夫搞定啦。要不然可能得自己琢磨老久都不一定能行得通。当时我都没有忘记预留TEST 接口,只预留了其他4线JTAG的通用接口。飞线尽然成了。

此处一万个感谢。。。

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caler-y 发表于 2020-5-27 22:19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麻烦问一下,有具体的烧录的指导手册吗? EZ ...

你好,我好像还少一个firmware,就是MCU MSP430F5529 的固

昨天试着跑程序,一些可以run ,但是一些无法run.

我看官网的驱动安装完以后是下面这样的。

少了一个TI MSP430 USB。而这个驱动是通过安装一个GUI 执行文件而安装的COM 口,所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好像还少一个firmware,就是MCU MSP430F5529 的固 昨天试着跑程序,一些可以run ,但是一些无 ...

EZFET LITE插上,只有2个COM号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EZFET LITE插上,只有2个COM号出现。。。

ok,不过那个是TI 开发的GUI的一个通讯接口,可以实现简单的控制电机。

现在可以烧程序了,问题不大。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