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以太网板级连接器

楼主:
项目中两块PCB板之间,需要通过连接器连接从PHY出来一路千兆以太网信号,之前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连接器可以使用呢

网友:
目前考虑用金手指,是否可行呢

网友:
记得光模块好像就是金手指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设备尺寸、维护性要求等。对于机柜式的大型、较为复杂的设备,多块PCB以功能板卡的形式插在机柜PCB上,这样空间利用率和可维护性较佳,这时就该用金手指。如果是相对简单、体积小巧的设备,最好的办法则是用插针、表贴柔性带插头座等更方便。不论哪种方式,注意网络走线按差分要求布设即可,接插件脚位选择不要远离。

网友:
对于某些机柜式设备还可以选择在面板上设置RJ45进出插座,直接用网线互连,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麻烦些,但可维护性反而可能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设备尺寸、维护性要求等。对于机柜式的大型、较为复杂的设备,多块PCB以功能板卡的形式插在机柜P ...

相对机柜来说,应该是体积小巧设备了。

插针、表贴柔性带插头座有适合走千兆以太网的器件吗?

在molex找了一下,有些背板连接器速率太高了,成本也上去了,还望chunyang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对机柜来说,应该是体积小巧设备了。 插针、表贴柔性带插头座有适合走千兆以太网的器件吗? 在mo ...

距离短,用普通插针即可。距离较长,还是用ZIF等连接器,但这类连接器最好还是用大厂产品,包括Molex等,就别太在乎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短,用普通插针即可。距离较长,还是用ZIF等连接器,但这类连接器最好还是用大厂产品,包括Molex等, ...

好的,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