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做了个buck电路,带载后电感出现啸叫,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下图,将35V降压到28V输出,加入158电压反馈过后,带载会啸叫。如果不加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此图元件数值就有点问题。

LMR14050内部基准电压为0.75V,如果R17为510千欧,R19为12千欧,那么输出电压应该为 0.75/(12/(510+12))=32.6V。

网友A:
加入RS2和LM158(U6A),目的显然是为了限流。但RS2两端电压应该和一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才可以起限流作用。楼主加入LM158(U6A)后,RS2两端电压是和哪个电压进行比较?LM158(U6A)从图中看,是开环工作,并未与哪个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
至于下面的U6B,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

楼主的图,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如果不加是正常的,什么正常

啸叫是电感自激了,

还有158的输出连接的什么

网友:
LMR14050这颗芯片的开关频率很高的,器件走线Layout、电感选型很关键,什么都没交代

带多大的负载开始叫了

网友:
EC4加大,同时减少EC5或者去掉EC5

电流取样电阻太小,这样直接比较不合适,上双运放,一路做放大,再来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入RS2和LM158(U6A),目的显然是为了限流。但RS2两端电压应该和一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才可以起限流作用。楼 ...

有个Ref2.5V基准,CC/CV

网友:
环路没调好,运放改负逻辑控制会好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Ref2.5V基准,CC/CV

是。看漏了,有个2.5V电压,分压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