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针测试探针一般多久更换一次?

楼主:
  飞针测试探针根据其表面电镀金属种类,有不同的使用寿命,大多数厂家采用质量相对较好的表面镀金处理的探针,使用寿命一般达到100万次时就建议及时更换,可能有些人对100万次的概念不是很明确,举个例子,有块1000个测试点的UUT,每个测试点都是一次性通过,即不出现复测,则一个板子需要扎1000次,平均到每个探针需要扎250次,即可算出大概测4000UUT后,建议及时更换探针。当然平时测试过程中,如未达到使用寿命时就发现有探针变形或者缺损而误报等影响测试现象也需要立即更换。针的寿命跟被扎测试点的大小有关系,如果测试点都比较大,可以选择针尖较粗点的探针型号,这种情况下寿命可达到200万次。

网友A:
所以,题目与内容不对题

应该多少次数

探针寿命与次数有关,不能说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题目与内容不对题 应该多少次数 探针寿命与次数有关,不能说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