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只有触发信号,没有RC电路,输出端是什么电平?

楼主:
 请问:如果555定时器只有TRIG的触发信号,没有接RC充放电电路,555定时器的输出端OUT是在什么电平状态?

网友:
“没有接RC充放电电路”是什么意思?电阻开路,电容也开路?

接上RC,555可能是弛张振荡电路,也可能是单稳态电路。原来是哪种?

网友:
这是555内部功能框图。图中可见555内部有一个带复位端的RS触发器,触发器的输出反相后联接到3脚。另外还有两个电压比较器,两个电压比较器各有一个输入端联接到三个相等的跨接于电源端和地端的电阻。

网友A:
触发器的特点,是其状态不但与当前输入状态有关,而且与先前输入端状态有关。此RS触发器带有复位端,所以其输出也与复位端状态有关。两个电压比较器各有一个输入端联接到电阻分压器,所以两个电压比较器的输出还与电压比较器另一个输入端(即芯片的2脚和6脚)电压有关。两个电压比较器其中一个,反相输入端也由芯片5脚引出,所以其输出还与5脚电压有关。

网友:
只有弄清楚芯片2、4、5、6脚先前状态和现在状态,才能够确定3脚输出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器的特点,是其状态不但与当前输入状态有关,而且与先前输入端状态有关。此RS触发器带有复位端,所以其 ...

谢谢大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