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如何检测两个点是否被相互短路?

楼主:
电路中的两个节点,怎么检测这两个节点是否被接到一起了(短路)。

比如是两个数字信号,他们平时就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如果检测这两个点之间的电压,在他们都是高或者都是低的时候就会误报。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如果是未上电时检测,用万用表量量即可。

如果是上电工作时检测,那么这种检测有何意义?电路正常工作,这就够了。

网友:
ICT测试治具可以测节点之间的开、短路故障。

网友:
电路板是设计好的,相互短路的两个或者多个信号,往往由于芯片、连接线插座之类的问题

一定断电测量

网友A:
在这样的,多个设备一起挂在通讯线上。

如果有某个设备出故障,SI和S2短路了,就要切断它的,让其他设备能够正常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样的,多个设备一起挂在通讯线上。 如果有某个设备出故障,SI和S2短路了,就要切断它的,让其他设备 ...

有线电报线、长途电话线……都存在楼主所说的两条线短路或者接地问题(注意:全长可能达到数十千米或者更长)。在多年前,是测量短路的两根线之间的电阻,和事先测好的全长电阻进行比较,确定短路点或者接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样的,多个设备一起挂在通讯线上。 如果有某个设备出故障,SI和S2短路了,就要切断它的,让其他设备 ...

现在可以在发送端对两条线施加脉冲信号,测量信号从短路点反射回来的时间来判断何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样的,多个设备一起挂在通讯线上。 如果有某个设备出故障,SI和S2短路了,就要切断它的,让其他设备 ...

通讯线路的长度?设备之间的距离?

通讯协议是怎样的?信号类型和幅度又是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样的,多个设备一起挂在通讯线上。 如果有某个设备出故障,SI和S2短路了,就要切断它的,让其他设备 ...

类似的情况在485总线上的常见解决方案是在节点接入总线处串入小电阻,这样节点发生短路或逻辑死锁不至于拖累整个总线。单纯的在线检测短路意义不大,为此付出的成本与收效不成比例,严重缺乏性价比,故在工程上未见此类解决方法。

网友A:
目前想:

在电路上做相应的保护,让这两根线,在短路的时候,就和总线短开。

所以准备在其中一根线上做一个短路保护,检测两根线之间的电压,等于0V就切断其中一根线。

网友:
看你的信号特征了,两个信号同时高或同时低的持续时间超过阈值t0了(通讯协议设计为不通讯时两个信号必须偏置为一个高一个低,每次通讯持续时间小于t0),就认为发生短路而启动保护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想: 在电路上做相应的保护,让这两根线,在短路的时候,就和总线短开。 所以准备在其中一根线上 ...

“准备在其中一根线上做一个短路保护,检测两根线之间的电压,等于0V就切断其中一根线”

等于零就切断其中一根线?那么你的电路(总线)如何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在其中一根线上做一个短路保护,检测两根线之间的电压,等于0V就切断其中一根线” 等 ...

现在想用这种方式实现,但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必须要根据负载电阻RL来选R1和R2。

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个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我还在想这个电路怎么可以对任意的RL都能适用

网友:
做成可自恢复的形式,不短路的时候就恢复。

短路的时候就切断。

但实际上这个电路,在短路的时候也不是切断,而是换了一条路径在流动,等效电阻就是那些设置电阻的等效电阻。

所以我想把R1和R2设置大一些,那么有个几百k的等效电阻,对总线影响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用这种方式实现,但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必须要根据负载电阻RL来选R1和R2。 要满足这个条件这 ...

如果负载是变化的,你怎么办?

无论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消耗的电流都是不断变化的。

13楼电路,负载开路时就不能启动——T1和T2均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是变化的,你怎么办? 无论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消耗的电流都是不断变化的。 13楼电路, ...

我后来改进了一下电路:

1.如果要求是任意负载,就要求电路的驱动能力是无穷大的。这是不现实的,我根据应用场景,计算最大的负载等效电阻是150Ω,只要能驱动这个电阻就可以。

2.根据0<R1*C-R2<RL这个要求,如果C只是比1大一点点,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满足要求。

3.C=(Vcc-Vth)/Vth

更改思路是用运放增大Vth。

通过电阻的设置,

在开关断开时,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低于反相输入端的电压;

在开关闭合时,同相输入端的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端的电压。

目前仿真已经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