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管子一个能用,另一个总是出问题,请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一个2kw的PFC,用的是单管IPW60R099P7,开关频率120K,发现老是在断开交流之后(带载状态下断开输入交流),然后重新上电管子出现异常,半挂不挂,不能用了,然后更换了IPW60R060P7,一切正常。请问这会是什么回事?

两个管子的具体参数如下:

网友:
测一下更换下来的那颗IPW60R060P7是怎么坏的

网友:
看2个MOS的参数,99P7的内阻大,ID小

而IPW60R060P7的内阻小,ID大

从参数上60P7的过电流能力和导通功耗小,要比99P7好一些

网友:
路过。很可能就是楼上两位所说的原因

网友:
mos并联使用一定要注意走线,S端到电容地端要等长度,驱动走线也要注意,否则很容易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