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415内部低通滤波器是如何设计的?3号引脚接150pf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
设计手册上的计算公式是否有误?应该是我看不懂哈哈

网友A:
这是多重反馈低通滤波器。

网友B:
这是一个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其基本的关系式是以下两个:

截止角频率w0=1/sqrt(R2*R3*C1*C2),品质因子Q=sqrt(R2*R3*C1*C2)/[(1+R3/R1)*R2*C2+R3*C2]

在首楼电路中,R1=R2=R3=Rf,所以就简化成w0=1/(Rf*sqrt(C1*C2),Q=sqrt(C1/C2)/3

按照上述关系可以推导首楼的所有演算过程,其中Cf=sqrt(C1*C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重反馈低通滤波器。

谢谢老师,收获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其基本的关系式是以下两个:

截止角频率w0=1/sqrt(R2*R3*C1*C2),品质因子 ...

谢谢老师,我刚刚带进去计算了,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用到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我刚刚带进去计算了,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用到fc

我给出的公式中的w0与你首帖中的w0不是一回事。从你的帖子看,我的公式中的w0等于你给出的那个式子中的2*pi*w0*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