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TINA中怎么添加零件的子器件

楼主:
在添加LM2902时,只能添加1、2、3脚部分,请问怎么添加5、6、7脚部分和8、9、10脚部分和12、13、14脚部分?

网友:
我也不会添加其他的脚位。

不过TINA软件是用来分析电路,不是做产品原理图,所以,多用一些器件位号而只用一样的1、2、3脚部分的模型,也没关系吧?

网友A:
确实不能调出来的其他部分

在TINA 文件打开例子

打开了官方的几个例子,都没有其他分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能调出来的其他部分 在TINA 文件打开例子 打开了官方的几个例子,都没有其他分部分 &nb ...

opa364只有5个脚  不存在子器件  lm2902有14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