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aber仿真TL494升压电路出现的问题

楼主:
在学习开关电源的时候碰到一张图:

参数为:

仿真结果输出是空载状态,但是得到的输出波形图与MOSFET的G极电压却很奇怪,波形如下,没有达到预想的24V,请问大概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绿色框中两个电阻,既无标号,也无数值。

网友:
R2电阻值为300千欧?如果数值没有错,Q1根本无法关断,只能连续导通。

此电路根本不可能工作。

网友:
不知道此图楼主是怎么 “碰到” 的。根本不能工作的电原理图,仿真当然仿不出来任何结果。

如果是实际电路,恐怕Q1已经烧毁。

网友A:
个人意见,不一定对,供参考:

把TL494的死区电压控制引脚输入一个适当的电压,限制开关电路的最大占空比不超过某个值。电压过冲是因为先前以最大速率抬高输出Vo时存在惯性,期间的占空比处在最大值(96%),如果限制占空比峰值的话,可以让过冲电压的最大值不超过限值。

按你的电路给DTC引脚加了一个1.75V的控制电压,对比一下前后的输出电压波形,过冲量是有下降的,当然代价是响应速度变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不一定对,供参考: 把TL494的死区电压控制引脚输入一个适当的电压,限制开关电路的最大占空 ...

楼主的问题是MOS管根本不能关断,这在1楼波形图中已经很明显了。

图中R2电阻值为300千欧,就算MOS管输入电容为5nF,其放电时间常数也有1.5ms,远远大于PWM周期。既然MOS管门极无法放电,当然不能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