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智能台灯

楼主:
10芯积分

有没有大佬给点建议,小白表示很迷茫。。。。

       用msp430设计制作一个能随环境亮度自动调整台灯亮度的智能台灯。当在白天亮度超过额定亮度时,系统能自动将控制模块儿断电,灯不再亮,当亮度低于额定亮度时才会启动控制模块儿,这样可以延长系统的寿命;系统能自动根据光强来调整灯的亮度;而且系统也可以自动测量人的距离,当人离开设定时间后,自动灭灯,人距离过近时,灯会闪烁提示人,来使人保持好的坐姿;除此之外,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动控制还是手动控制,手动控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自己喜欢的亮度,并且保持常亮

网友:
环境光强检测部分可用光敏电阻,相对成本最低,也足够用了。

控制部分没必要断电,楼主的需求用MCU实现控制,MSP430的休眠功耗很低,进入休眠态即可。该部分不关是否断电,与寿命无关。

灯的亮度调节要看你用是什么光源,如果是基于LED,用PWM法即可。想护眼,可以提高PWM频率,而最高级的办法是基于电流控制,完全无闪烁。

测量人的距离,用红外反射式对管来做传感器,类似于自动水龙头。不过要检测坐姿的话就非常麻烦了,需要用摄像头,而且需要做智能识别,计算量根本不是430这样的MCU能承受的。

其它的都跟MCU的编程有关,手动控制还是基于MCU控制,只是控制量由人给出,这做成触摸式操作的,430本身恰有型号支持触摸IO输入,用多个IO即可实现手势识别。

网友:
楼主的功能要求,用任何型号单片机都能够实现。

难点在传感器,尤其是坐姿下人眼到桌面距离的测量。

网友:
你可以研究一下手机的接近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