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摆放原件问题

楼主:
刚学Allegro,网表和元件创建出来了,就是能看元件封装,按键SW1元件摆放进PCB里面就不显示,请大佬

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20-6-4 09:31): 原理图元件是两脚开关,在PCB板上 用4脚封装 可以替换吗?

网友A:
常用AD软件画图

很少用Allegro,不是很熟

但就楼主说的,应是所有PCB画图软件的一般问题,原因大概是

1.可能SW1确实就没有对应封装
2.或SW1封装库所在的路径不对
3.SW1封装做的有问题,不能显示,比如原点和器件太远等

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AD软件画图 很少用Allegro,不是很熟 但就楼主说的,应是所有PCB画图软件的一般问题,原因大概是 ...

C1电容可以摆放进去,SW1按键能显示封装,当摆放进去就没了(不显示)。封装库所在的路径应该对的,不然不会显示封装图。也不清楚哪里出问题,我在重新找下问题。谢谢了!

网友B:
封装的零件原点离元件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的零件原点离元件太远了

不明白,是指哪个原点? 封装零件原点一般不都是在封装里面么,要么放在中间或第一PIN脚上吗?

网友:
没有板框吗?

网友:
有板框画很大,为了看清楚元件图形,只截取一部分。

网友C:
看下面的提示,显示封装管脚数目与原理图不对应,可以重新导一下网表,或者是核对一下封装。

网友D:
你要仔细检查一下 你封装的PIN脚位号和你原理图中的原件的Pin脚位号是否一致,假如说你原理图中的PIN脚位号是1/2/3/4,你封装也必须1/2/3/4一致,不然就会像这样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仔细检查一下 你封装的PIN脚位号和你原理图中的原件的Pin脚位号是否一致,假如说你原理图中的PIN脚位号 ...

我原理图上 开关 只用到两条线,如果实际摆放在PCB板上 是用4脚按键开关(两脚不接) 可这样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面的提示,显示封装管脚数目与原理图不对应,可以重新导一下网表,或者是核对一下封装。

我原理图上 开关 只用到两条线,如果实际摆放在PCB板上 是用4脚按键开关(两脚不接) 可这样操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原理图上 开关 只用到两条线,如果实际摆放在PCB板上 是用4脚按键开关(两脚不接) 可这样操作吗?

你的意思是你实际元器件有4个脚但是,所以你元器件封装要做4个脚,你实际只用两个脚,要怎么处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原理图上 开关 只用到两条线,如果实际摆放在PCB板上 是用4脚按键开关(两脚不接) 可这样操作吗?

你原理图上也必须要做成4脚 但是你可以把另外两脚设置成空脚。原理图上脚的数量必须和你元器件封装脚的数量一致,不然你导网表一定会报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你实际元器件有4个脚但是,所以你元器件封装要做4个脚,你实际只用两个脚,要怎么处理是吗?

画原理图为了简单明了是两脚连线开关 放置在PCB板上 能否找4脚封装 替换 如示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画原理图为了简单明了是两脚连线开关 放置在PCB板上 能否找4脚封装 替换 如示图

那没办法的 你必须保证原理图的脚和你封装脚数量一致的。你就把你原理图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没办法的 你必须保证原理图的脚和你封装脚数量一致的。你就把你原理图修改一下

明白了 ,以为2脚开关,就画出两脚就行 另两脚是多余的。原来还可以用做4脚封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