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D6 D7 D24 D25 D26 D27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请问图中的D6 D7  D24 D25 D26 D27起什么作用呢?后面的电阻R4 R5 电容C11 要怎么设计?

网友:
“请问图中的D6 D7  D24 D25 D26 D27起什么作用呢?”

整流。没有其它作用。

网友:
整流,交流整流成直流,

网友:
整流作用

网友:
下面4个大二极管就是整流用。
上面5个元件是尖峰电压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