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路串联4个并联1欧姆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之前别人供应商设计的一款版子电源线路串联4个并联1欧姆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电原理图,没办法说是什么作用。

之所以用四个并联,想是找不到较大耗散功率的0.25欧电阻。

网友:
分流,增加功耗

网友:
采用电阻并联法无非是为了凑阻值、提高耗散功率又不想换封装、特定条件下的成本节省等。

网友:
主要是增加功率,扩大散热面积,当然温票也会减小。

同时由于单个的精度有一定的离散,4个并联可以认为离散互补,精度略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