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多引脚内部连接的元件封装如何制作

楼主:
这种异型焊盘包含多个引脚,我直接做成异形焊盘的样式导网表时无法匹配多个引脚,按焊盘和异型焊盘重叠的形式又会报错,请问该如何制作?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大佬

网友:
那就像左边一样做成一个脚啊~

网友:
可以先不考虑中间连接,做一个常规的周边管脚的,然后再通过不规则多边形的样式把中间的形状做出来,这样就是多个管脚了

网友:
可以借鉴GBA的做法

PCB适当位置添加过孔,然后引导到其他层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