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易击穿

楼主:
如图,12V使用25V100E钽电容,易击穿,故障率7%

网友:
楼主图中如果就是个线性稳压器,那就怀疑是器件质量问题了。稳妥起见,因楼主未提供负载信息,比如是否带有强感性负载等,最好用示波器看看电源输出波形。一般而言,楼主这样的电源无必要使用钽电解,用铝电解即可。

网友:
输出过冲的概率大点

网友:
钽电容本身故障率比较高,最好换为铝电解。

网友:
可能与负载有关系吧,钽电容应该没这么高的故障率。不会买到的是假的吧

网友:
既然是故障率,那说明和性能有关系,设计的问题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