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注释中的1,2,3,4需不需要去掉,感觉有的话好像比较详细,但是是不是不规范或不好

楼主:
这个注释中的1,2,3,4需不需要去掉,感觉有的话好像比较详细,但是是不是公司中都不这么写或者不规范,想请教下

网友A:
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如果公司有统一要求则按统一要求办,没有统一要求也无所谓,但最好说明给出数字标号的原因解释,避免他人产生误解。

网友B:
注释不要太详细,显得很罗嗦,看你的命名已经很好,大部分可以不言自明。

数字,正常情况没啥必要,程序清晰的话,没有数字也是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如果公司有统一要求则按统一要求办,没有统一要求也无所谓,但最好说明给出数字标号的 ...

谢谢前辈的回答和帮助,想问下,在公司里这么写,会不会要求重写,或者这样有什么坏处吗,因为看到很少有人这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释不要太详细,显得很罗嗦,看你的命名已经很好,大部分可以不言自明。 数字,正常情况没啥必要,程序 ...

谢谢前辈的回答和帮助,想问下,在公司里这么写,会不会要求重写,或者这样有什么坏处吗,因为看到很少有人这么写,或者前辈身边有这么写的吗

网友C:
改变量名和函数名。比如S表示的意思是距离,用range或distance,400,500这种用UPPER_DISTANCE 或者 LOWER_DISTANCR表示,函数比如clockwise_rotation,可以消除大部分注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前辈的回答和帮助,想问下,在公司里这么写,会不会要求重写,或者这样有什么坏处吗,因为看到很少有 ...

这个建议你去了解一下所在公司的有关规定,不同企业在这方面的要求差别极大,一切得按企业的要求进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你去了解一下所在公司的有关规定,不同企业在这方面的要求差别极大,一切得按企业的要求进行。

主要是我还没这方面工作,所以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变量名和函数名。比如S表示的意思是距离,用range或distance,400,500这种用UPPER_DISTANCE 或者 LOWER_ ...

我是想问注释中的1,2,3,4,5这些是不是不规范,现实工作中是不是不可以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问注释中的1,2,3,4,5这些是不是不规范,现实工作中是不是不可以这样

有文档配合就是合理的。文档中给出1,2,3,4等步骤或状态,代码里标明这几行是哪个步骤,另外几行是哪个步骤。也可以在函数头的注释里统一处理成参见某文档第几节说明。
规范是规范,规范规定的是行为,具体写啥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原则是其他人能明白注释表达的东西,不啰嗦不重复不流于形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文档配合就是合理的。文档中给出1,2,3,4等步骤或状态,代码里标明这几行是哪个步骤,另外几行是哪个 ...

谢谢大神了,主要我有一段时间这么编程,身边也都是自学的朋友,夸我这样清晰明了易懂,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后来发现很多前辈们基本都没有我这样编写的,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很困惑,也不知道问谁好,想知道在工作中这样写,会不会不合格直接重写或被辞退什么的,我好提前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释不要太详细,显得很罗嗦,看你的命名已经很好,大部分可以不言自明。 数字,正常情况没啥必要,程序 ...

谢谢大神了,主要我有一段时间这么编程,身边也都是自学的朋友,夸我这样清晰明了易懂,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后来发现很多前辈们基本都没有我这样编写的,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很困惑,也不知道问谁好,想知道在工作中这样写,会不会不合格直接重写或被辞退什么的,我好提前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我还没这方面工作,所以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的?

那就不必着急,等工作了以后再说,而养成并坚持详细程序注释的习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了,主要我有一段时间这么编程,身边也都是自学的朋友,夸我这样清晰明了易懂,我觉得有一定的道 ...

企业有规定,按规定的执行。没规定,只要你的软件运行正确,绝不会有人因你的注释与众不同而开除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了,主要我有一段时间这么编程,身边也都是自学的朋友,夸我这样清晰明了易懂,我觉得有一定的道 ...

太罗嗦,没必要,大多都是无用功,写代码的指导原则是只给复杂的不容易理解的部分加注释,简洁明了的地方加注释属于画蛇添足,代码反而显得杂乱。开除不至于,看你代码最多的人还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