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电路板 电机工作状态下 主控IC的IO口控制的LED灯会闪一闪的

楼主:
RT 如何解决这个灯会因电机工作而闪烁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也没有图,只能猜了。

如果平时LED的亮度正常,而电机启动后闪烁,先确定闪烁是否是电机运行指示。是指示的话,是亮灭交替的。如果只是亮度降低的闪烁,则说明是电源电压降低所致,非软件控制的结果。这个用万用表测测电源电压即可获知。如果是电源电压波动所致,说明电源功率无法满足,需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也没有图,只能猜了。 如果平时LED的亮度正常,而电机启动后闪烁,先确定闪烁是否是 ...

谢谢您的回复,应该就是电池功率不够,我用稳压电源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电池功率不够

不一定就只是灯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