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接口问题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485通讯问题,印象当中RS485主从机接线是A接A,B接B,但今天遇到这么接不行,需要A接B,B接A才可以。主机采用的是MAX3485芯片,从机是GM3085E,看了他们的手册,都是6脚A,内部是+,7脚是B,内部是-。请各位给指点下迷惑。

网友A:
那是前级信号的相位搞反了,总线反接等于负负得正就又回来了。

网友:
那接收端怎么了,不会也是反的

网友:
A B容易接反,测量下管脚电压可以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前级信号的相位搞反了,总线反接等于负负得正就又回来了。

确实是这个原因,485前面从单片机串口接收的数据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