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拦路虎”+comp引脚电容

楼主:
这两头遇到电源的一个问题 就是DC电源的 comp引脚 电容的取值引起的电源电压异常升高,烧掉了贵重的FPGA,DC电源这个引脚内部接错误误差放大器,内部有补偿电容,负载电流小于1A时,这个引脚的电容不应该接,如果接了电容容易引起内部正反馈,内部自激产生啸叫声,输出电压突然增大,损坏后级电路。惨痛的教训,希望各位同仁引以为戒。

网友:
硬件电路设计,芯片手册很重要,很多时候跟着手册走就行了

网友:
取值是按公式确定准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