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就短路的焊台维修

楼主:
     最近厂里工作比较忙,车间里有几台坏的焊台,当时买来都是6,7百的,有快克的203高频焊台,世达的02003,还有快克的301,还有其他几种焊台.全部都放在公司仓库中吃灰,看着也挺可惜的,如果不管,最后也就是当废铁卖吧,其中有几台真的有9成新以上.索性问仓管拿了几台出来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其中有些就是烧保险丝,变压器损坏,还有线断裂的,这些估计车间使用上不小心,车间生产计件的,员工动作要非常快,有时造成些物理损伤,也在意料之中.这种还比较好修,就不啰嗦了,其中有一台我觉得特别的意思,故障是上电就炸保险丝,但是和我前面碰到的有一台快克503也是上电就炸保险丝的故障不一样,快克这台是变压器坏了.而这台我把控制板和负载的线都拨了,测变压器的输出都是正常的,带了2A负载也能正常工作,因为我分析这个肯定是控制板上有问题了.但是这个分析后面证实是错误的.请接着看,最后你们能发现这个答案.

    首先我拆开了控制板,看线路板上有没有短路,发现都OK的,暂时没有发现短路现象,然后我用自己的电源供电,测工作电压,注意焊台有负压的,通过电解电容的负压来供电的,这个负压的电路如果有问题,是会影响到热电偶的信号采集的,测下来发现也是OK.有点蒙,好吧,插上手柄看信号如何,这下危险了,刚插上手柄,我的电源直接发出刺耳的啸加,肯定负载超大,超过电源的供电能力了.马上拆下手柄,把手柄拆开看,这一看发现问题了,原来手柄被人拆开换过线,看来是手柄的原因造成焊台的问题,然后根据错误的手柄线,把控制板的上器件回查,发现还有些原件被损坏了,都换好的吧.然后把手柄复原.插上手柄,开机,好了,工作正常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被这个手柄伤到了,发现升温不准,然后换了放大倍数,并且根据手册重新校准了温度,终于工作正常了.

    上次我发过一个贴子,准备制做T12烙铁,现在T12的板子硬件全部都手工焊好了,现在在 写程序,到时做好了发贴分享.

    因为这次修烙铁,把快克的几款经典烙铁的原理图,根据实物描了下来,以后修烙铁就方便很多了,哈哈.可惜看着这些9新的烙铁还要归还公司仓库啊,只能暂时先用用.

图片是我网上下载的,自己在公司修的时候忘记拍图了,在网上找了几张图片,和我修的烙铁差不多.说点题外话,快克203的仿品现在特别多,大家要小心.不要花正品那么贵的钱去买了仿品,当然很便宜,那另说,工具么只要好用就行了.

这张也是我在网上下载的图片,请看按键的颜色,其中有台是正品,有台是仿品.

网友:
差点还以为是要卖二手.......白激动了

网友:
1.会动手DIY的都是高手

2.以前我只要涉及设计的电路和资料里的不一致,立马上电短路的情况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