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后功能的问题

楼主:
我要用到SPI3,PB3,PB4,PB5,可是手册上显示复位后主功能PB3是JTDO,PB4是NJTRST。

那是不是说用之前要先用代码把这个功能屏蔽了,再初始化使用。

谢谢!

网友A:
是的,初始化时要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初始化时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