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

楼主:
有没有哪种电机,给点力就自动转,不给力就停止。怎么实现控制?原理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哪种电机,给点力就自动转,不给力就停止。怎么实现控制?原理是什么?"

用个按钮控制电动机。

按下去就自动转,手一松就停止。

网友:
往哪里施加力?什么方向和大小?

网友:
这种应该不单纯是通过电机实现的,网上有一段库卡的人手移动机械手臂视频和你说的功能类似,我觉得可以通过测量电机的电流或者传动部分的应力来实现。

网友:
如果是同步电机的话可以通过转子位置观测器来实现,通过对电流、电压的测量结合特定算法可以计算得到转子位置的观测值,这样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给点力就开始转的要求。至于如果需要保持力矩,那么可以根据电机的加速度进行判断。一般而言,不会保持恒定力矩,因为恒定力矩在忽略电机摩擦损耗和电气限制的情况下就是无止尽的加速,这显然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情况。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速度观测。

以上,不知道我的表述楼主能不能理解。

网友:
这个给点力的需求和电机关系不大吧,装个编码器检测转子位置发生变化了就开始转不就完了

网友:
给点力就自动转,不给力就停止

指的是外部转动电机的转子?如果没有驱动信号,电机这时就是发动机,而不是电动机。

感觉楼主是想做扭矩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