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3驱动W5500,可是不成功。

可以进入中断,但是连不上。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你得先分别确认你的系统和W5500的功能和接线是否正常,如正常那就只能是你的代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分别确认你的系统和W5500的功能和接线是否正常,如正常那就只能是你的代码问题了。

我把电路图贴出来,大神给看看,谢谢!

网友:
寄存器读写是对的。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
找到一个连接:
https://blog.csdn.net/qq_21903491/article/details/79903969

把R22,R23,R24焊掉,还是拼不通。

网友B:
服务器模式程序可以,客户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模式程序可以,客户端不行。

那就先查查5500的手册,看模式是否跟硬件有关,无关则可判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C:
你这IP都不通,你是用网线直连电脑的还是交换机,网线直连把防火墙关掉,检查硬件网络部分的电容值焊接是否正确,然后用wiresharks看一下数据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IP都不通,你是用网线直连电脑的还是交换机,网线直连把防火墙关掉,检查硬件网络部分的电容值焊接是否 ...

谢谢!直连。防火墙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IP都不通,你是用网线直连电脑的还是交换机,网线直连把防火墙关掉,检查硬件网络部分的电容值焊接是否 ...

这样的。

网友:
大神看看,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