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有大佬给看这个要怎么弄呀,要交作业了【哭泣】

楼主:
作业让用8951和模数AD574或AD1674还有智能仪表分别测交流电源的电压和频率,还要4位LED输出结果,下周就要交了我现在电路和代码还没有思路,有没有大佬给指点一下呀,求求了

网友A:
整流之后电阻分压,AD输入,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之后电阻分压,AD输入,很简单吧,

老师讲的好少,PPT也没有给,感觉好懵

网友B:
“作业让用8951和模数AD574或AD1674还有智能仪表分别测交流电源的电压和频率,还要4位LED输出结果”

你要测量 “交流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总要给出电压和频率的范围吧?45Hz~55Hz是个范围,10MHz~100MHz也是个范围。1~5V是个范围,100V~250V也是个范围,10kV~100kV也是个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作业让用8951和模数AD574或AD1674还有智能仪表分别测交流电源的电压和频率,还要4位LED输出结果&rdq ...

电压是115v,频率是400Hz,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115v,频率是400Hz,感谢大佬指点

AD574和AD1674都是12位高速A/D。AD574采样速度可达35us,AD1674更高达10us。两种型号和51单片机接口都比较简单。

待测信号频率400Hz左右,那么即使是比较慢的AD574,对400Hz的每个周期也可以采样70次。

问题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115v,频率是400Hz,感谢大佬指点

既然是作业,那就要猜测老师的意图。是要你高速采样(400Hz的每个周期采样数十点)测量电压?还是低速采样(400Hz经过精密整流,滤波)测量近似直流的电压?前者可以测量有效值,后者只能测量平均值或者近似峰值。

如果是前者,51单片机(应该是89C51,不是8951)的速度恐怕不够用。假定对400Hz信号每个周期采样25点,也要30多us采样一次。单片机还要进行平方、平均再开方,同时还要动态显示4位数码管(肯定还有个小键盘,否则4位数码管不够用),时间有点紧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115v,频率是400Hz,感谢大佬指点

如果是低速测量,那就很简单,精密整流滤波然后测量近似直流的平均值。不过,精密整流和滤波电路又怕你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低速测量,那就很简单,精密整流滤波然后测量近似直流的平均值。不过,精密整流和滤波电路又怕你搞 ...

谢谢老师指点,我自己努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指点,我自己努努力

低速测量,如果信号源内阻足够低,测量电压可以直接对115V桥式整流(最好用一个小变压器隔离),然后滤波得到交流电压峰值,再电阻分压,送AD转换,转换结果再送单片机。至于频率,可以整流后不滤波,用个电压比较器成为矩形波,电阻分压后送单片机检测周期。

不过,这样测量,使用AD574是很浪费的,一是不必12位分辨率,二是不必那么高的采样速度。估计老师是要利用学校里面旧有的芯片(这两种AD芯片都是比较老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速测量,如果信号源内阻足够低,测量电压可以直接对115V桥式整流(最好用一个小变压器隔离),然后滤波得 ...

嗯嗯谢谢啦,我自己也多查点东西做一做

网友D:
网上找人给你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人给你做啊!

要好几百给做,太贵了呜呜

网友E:
两种方案。

方案一:AD直接测交流信号,数据处理得到电压和频率。电路简单,程序复杂。

方案二:峰值保持电路或真有效值电路转换得到直流电平,测得电压。整形电路得到同频率方波,测得频率。电路复杂,程序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种方案。 方案一:AD直接测交流信号,数据处理得到电压和频率。电路简单,程序复杂。 方案二:峰值 ...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