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封装问题

楼主:
请各位给看一看这个二极管封装和原理图是不是对的!

网友:
二极管的有竖线的是不是管子的“1”脚,也就是管子的正极端。用万用表的正极端(红表笔)连接1脚,黑表笔链接“2”脚是不是导通的。电阻一般是多大?

网友A:
对的,带标识的是正极(比如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带标识的是正极(比如这个|||)

也就是|||端是二极管的1脚?图中的原理图符号和二极管的封装方向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端是二极管的1脚?图中的原理图符号和二极管的封装方向是一致的?

这个肖特基,正负不要搞错了,

有三个色带是负极

看来参与焊接装配的活干的还是少

网友:
原理图中的1和脚在软件中可以定义的,想让哪端做1和2都可以,但添加封装时一般1和2要和封装库一致。

网友:
多说几句

常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比如SS----   的,一般采用SMA、SMB、SMC三种封装形式,分别对应DO-214AC、DO-214AA、DO-214AB。

考虑到电子产品轻薄短小发展趋势,应优先考虑SMA/DO-214AC封装,其他两者尺寸相对较大。

SMA、SMB、SMC三种封装尺寸对应关系如下:SMA--2010;SMB--2114;SMC--3220。例如,合科泰半导体(Hottech)SS22-SS220贴片肖特基二极管采用SMA(DO-214AC)封装,封装材料采用UL防火塑料,标称等级UL 94V-0,湿度等级为J-STD-020 1级,重量不超过0.065g。

SS22-SS220贴片肖特基二极管封装尺寸为:
A:最小2.20,最大2.80
B:最小1.30,最大1.70
C:最小4.70,最大5.30
D:最小1.70,最大2.55
E:最小0.90,最大1.50
F:最小0.90,最大1.50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