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参数问题

楼主:
功率电感中,Saturation  Current和Heat Rating Current这两个参数该怎么理解?为什么典型值要比最大值的数值要大(如图)?

网友:
saturation current--是饱和电流

Saturation  Current--温升电流

网友:
有些资料里是这么说的:

电感的饱和电流I(SAT)指其感值下降了标称值的10%~30%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

电感的均方根电流I(RMS)指电感温度由室温25℃上升至65℃时能通过的均方根电流,也称为温升电流。

I(SAT)和I(RMS)的大小取决于电感磁饱和与温度上升至65℃的先后顺序。

当标称输出电流大于I(SAT)时,电感饱和,感值下降,纹波电流、纹波电压增大,效率降低。

因此,电感的I(SAT)和I(RMS)中的最小值应高于开关电源额定输出电流的1.3以上。

网友:
这两个参数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

温升电流是指能导致电感温度上升40℃(各家电感厂家的标准可能有差别)的电流RMS有效值。

网友A:
前者与电感中电流瞬时值有关,后者与电感中电流有效值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者与电感中电流瞬时值有关,后者与电感中电流有效值有关。

版主,Isat和Irms分别与瞬时电流和有效电流相关,相关的知识有不?我通过几个参考原理图案例分析,觉得Isat应该是与瞬时电流有关,但是网上找了一大圈,只在这里看到你说的这个,别人都是在接解释Isat,没有直接跟实际使用挂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Isat和Irms分别与瞬时电流和有效电流相关,相关的知识有不?我通过几个参考原理图案例分析,觉得Is ...

"Isat和Irms分别与瞬时电流和有效电流相关,相关的知识有不?"

在本站搜索《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Isat和Irms分别与瞬时电流和有效电流相关,相关的知识有不?我通过几个参考原理图案例分析,觉得Is ...

其实,Isat 与电流瞬时值有关,在 “普通物理” 电磁学部分讲铁磁性时都会讲到。“没有直接跟实际使用挂钩” 可能是没有把物理中这部分知识和开关电源中的铁心材料联系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Isat 与电流瞬时值有关,在 “普通物理” 电磁学部分讲铁磁性时都会讲到。“没有直 ...

好的,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