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B上买了聚合物锂电池(3.7V10A,1C), 可以用TP4056或者IP5305,IP5306模块充放电吗?

楼主:
RT !

1 电池如下:

网友:
在某宝上买的充放电模块

1  TP4056

2 IP5305 or IP5306

网友:
请大神帮忙参谋一下, 本文中的锂离子电池,是否可以使用本文中列举的pmic 管理模块进行充放电管理

网友A:
买的充放电模块说的很清楚了,

是现成的充电器,接上电池,连焊接好线就干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充放电模块说的很清楚了, 是现成的充电器,接上电池,连焊接好线就干活了,,,

IP5306 充电电流是 2.1A, 前期如果是恒流的,遇到 1000mAH  1C的电池,会不会充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5306 充电电流是 2.1A, 前期如果是恒流的,遇到 1000mAH  1C的电池,会不会充爆电池

楼主买的的电池是

容量比较大。

网友A:
锂电一般标准的恒流充电阶段,电流为0.1C,最大充电为0.3C-0.4C合适,太大就对电池有伤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一般标准的恒流充电阶段,电流为0.1C,最大充电为0.3C-0.4C合适,太大就对电池有伤害了

电池图片只是举个例子,实际是1500mAH,1C的 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一般标准的恒流充电阶段,电流为0.1C,最大充电为0.3C-0.4C合适,太大就对电池有伤害了

那么tp4056的1.2A充电电流  都不合适了? 更别提 IP5306的2.1A 充电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tp4056的1.2A充电电流  都不合适了? 更别提 IP5306的2.1A 充电电流了

买充电模块的时候,需要索取卖家的模块说明资料或卖家的标注的注意事项

若感觉充电电流不合适,有的是可以调节电位器选择需要的充电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图片只是举个例子,实际是1500mAH,1C的 聚合物锂电池

既然楼主在TB买的,也随便举个栗子

在TB输入TP4056,随便找个模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yhprince 发表于 2020-6-2 00:22 电池图片只是举个例子,实际是1500mAH,1C的 聚合物锂电池 ...

我想知道 现在的旗舰手机  超级快充是怎么充的,

比如

1 华为的  scp  40w快充  可以做到  9V2A ~ 10V4A;

2 OPPO的 65W超级闪充  5V5A~ 9.2V6.3A

他们的都是 聚合物锂电池,不都是 3.7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6-2 07:18 oyhprince 发表于 2020-6-2 00:22 电池图片只是举个例子,实际是1500m ...

普通的电池会限制充电电流。快充这种,尤其是低压大电流快充,应该是特制的电池。

打个通俗的比方,同样大的瓶子,普通瓶子的瓶口就这么大,灌水不能太快。特制的广口瓶则可以用更大的水流更快灌满。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后来就这样理解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讨论一下,也希望得到印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6-2 07:18 oyhprince 发表于 2020-6-2 00:22 电池图片只是举个例子,实际是1500m ...

电池容量和快充是双刃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6-2 07:18 oyhprince 发表于 2020-6-2 00:22 电池图片只是举个例子,实际是1500m ...

我依稀记得是用两块电池并联从而提高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依稀记得是用两块电池并联从而提高充电电流

两块电池并联提高充电电流?提高多少?这样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依稀记得是用两块电池并联从而提高充电电流

并联增加容量,电压不变。 串联增加电压,容量不变。

网友:
充电电流的确越小越好,你有时间等那无所谓啊,0.1C要10h,实际应用谁等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