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充电电流是2.1A,给3.7-4.2V,1000mAH,1C的锂电池充电,会不会充爆?

楼主:
RT1

下图是IP5306充放电模块

下图是 3.7V 1000mAH 1C锂电池

网友A:
短时间问题应该不大,长时间不好,还要看电池规格。聚合物电池不会薄,只会鼓包。

网友:
不会爆,有充电管理功能的,还有放电管理功能呢,具体看IP5306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问题应该不大,长时间不好,还要看电池规格。聚合物电池不会薄,只会鼓包。

电池是3.7V 1000mAH,1C的  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带有保护电路,只要保护电路正常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
如图:

如果 IP5306的Vin 供电被断开,那么

1 Led会不会按照锂电池的容量进行显示?

2 Vout 是否还有输出?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炸倒不至于,鼓包是难免的。

充电CC阶段电流超出了锂电池的设计参数。

这颗IC适合低端充电宝(无快充)使用,电池容量一般在2600mAh以上。

建议看看IP5303(友商家的产品不太熟,看选型表做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倒不至于,鼓包是难免的。 充电CC阶段电流超出了锂电池的设计参数。 这颗IC适合低端充电宝(无快充 ...

请问你们的产品是什么型号的,,能不能给个网址 和 销售的网店网址

网友:
会出问题,这款IC给小电池充电没有限流功能。

我大概猜到了你的思路,你想外接限流IC。不接vin脚可以用,但会失去充电指示灯的功能。

我现在有一颗小容量的锂电池18350,才900mah。我就是外接了一个DW06,一个TP4057用来单独给电池充电。(相当于在板子上做了一个单独的充电器,其他功能交给原IC)

电显有点无奈,总的需要外接6颗LED,四颗电量显示,两个外接IC的充电指示。

其实个人觉得IP5407更好用,5306不能微电流放电,但5407可以。

网友C:
这款芯片会根据usb输入电流自动调整输出电流,想要限制Bat电流,可以在芯片Vin脚使用usb限流ic,这样就不干扰电池电压读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芯片会根据usb输入电流自动调整输出电流,想要限制Bat电流,可以在芯片Vin脚使用usb限流ic,这样就不干 ...

可以在芯片Vin脚使用usb限流ic

推荐一款限流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