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DSP+FPGA构架实现高速图形帧存的设计方法

楼主:
帧存是图形处理器与显示设备之间的数据通道,所有要显示的图形数据首先是存放在帧存之中,然后才送出去显示的,因此帧存的设计是图形显示系统设计的一个关键。传统上,可以用来设计帧存的存储器件有多种,如DRAM、VRAM、SDRAM及SRAM等。DRAM、VRAM及SDRAM属于动态存储器,容量大、价格便宜,但速度比SRAM慢,而且在使用中需要定时刷新。当图形处理器没有外部专用刷新接口时,就需要设计刷新电路,这给系统设计带来不便。SRAM器件高速且接口简单,但是价格较贵、容量小。近年来,随着SRAM容量的不断增大和价格的不断下降,在一些需要高速实时显示的图形显示系统中,用高速SRAM设计图形帧存越来越普遍。本文介绍已在项目中实际应用的采用双SRAM帧存交替切换的高速帧存设计方法。详细介绍应用FPGA设计帧存控制器,实现帧存的交替、上电清屏及借鉴电影遮光板原理实现单帧双扫描的方法。
  1 、图形显示系统简介
  图1是某专用图形显示系统结构框图,图形显示系统采用DSP+FPGA构架。图形处理器采用AD公司的ADSP21061芯片;AMLCD采用Korry公司的KDM710全彩色液晶显示模块,该模块为5×5英寸、600×600分辨率全彩色液晶显示模块,24位数字RGB输入;两个帧存A和B采用IDT公司的71V424L10V高速异步静态RAM(读写速度为10ns)。系统采用双帧存轮流操作方法:当DSP向其中一个帧存写像素时,由FPGA构成的帧存控制器将另一个帧存中的像素顺序读出,送给AMLCD显示;反之亦然。图形显示系统通过IDT公司的71V04双口RAM接收主机的显示信息。图1中的帧存控制器和视频控制器由Xilinx公司的SpartanII芯片XC2S50实现。 视频控制器产生KDM710显示模块所需的一些时序控制信号:行同步信号/HSYNC、场同步信号/VSYNC、数据使能信号DATA_EN和像素时钟信号DCLK等。帧存控制器产生24位RGB颜色数据信号,该RGB数据信号与视频控制器中的时序控制信号相配合,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出稳定的图形。

        2 、帧存控制器设计
  2.1总线切换模块
  图2为帧存控制器总线切换模块框图。地址总线通过多路选择器(MUX)切换,所有数据总线通过三态门挂在SRAM的数据总线上。帧存SRAM的数据总线上挂着三路数据:一路是DSP的数据总线数据;一路是FPGA的数据总线数据;还有一路是系统上电清屏用的背景寄存器数据系统刚上电时,帧存之中存放的是随机数,画面显示的将是随机画面,需要将背景数据送入两个帧存 。总线的切换由体切换信号Sel和上电清屏信号Clear控制。帧存控制器在上电时,通过上电清屏时序将两块帧存中写入背景颜色数据。在上电清屏过程中,Clear信号为高。当Clear为高时,两个地址总线选择器都选择FPGA总线,即FPGA的地址总线指向两个帧存,两个帧存的数据总线全指向背景数据寄存器,即三态门1、2、3和4关闭,而三态门5和6打开。在上电清屏时序完成之后,帧存总线的控制由体选择信号Sel控制。当DSP对帧存A进行写操作时,FPGA所产生的总线对帧存B进行读操作;反之亦然。如图2所示,当Sel为高时,DSP地址总线选择帧存A,三态门1打开,三态门3、5关闭;FPGA地址总线选择帧存B,相应的数据总线三态门4打开,2、6关闭。背景寄存器中的颜色数据可以由用户自己定义。

  帧存控制器的控制模块产生体选择信号Sel和上电清屏时序信号Clear,控制模块的结构框图如图3所示。图中,/VSYNC是场同步信号,该信号经过一个微分电路,产生一个像素时钟周期宽的使能脉冲信号,控制计数器的计数使能。计数器为一模2计数器,Sel信号为场同步信号/VSYNC的四分频,在出现两个场同步信号之后,才切换帧存,即两个帧存使用的顺序是:AABBAA...这种控制方式类似于电影遮光板的设计思想,使一幅画面在屏幕上重复出现两次,从而在25Hz的帧频时能获得50Hz的场频,使系统视频带宽增加一倍。如当场频50Hz时,图形处理器可以有40ms的时间处理一帧图形数据。图4为帧存控制时序图,Clear信号的产生过程如下:系统上电时,RST信号高一段时间(系统逻辑复位)后变低,在RST的下降沿,ClearA变高,此时场同步低电平有效信号还没到,ClearB为高,Clear为高,系统开始清屏时序。当对两个帧存的清屏工作结束时,场同步信号/VSYNC有效,该信号将“0”电平锁存输出,ClearB为低,Clear为低,系统开始在Sel控制下工作。从控制模块框图中可以看到,Clear信号仅仅在上电复位信号RST结束时(下降沿)才变为高,持续一个场周期之后,Clear信号将一直为低,把控制权交给Sel体切换信号。控制模块的VHDL代码及相应的时序仿真图如图5所示(Modelsim5.5FSE仿真器仿真)。
  采用DSP+FPGA构架实现高速图形帧存的设计方法采用DSP+FPGA构架实现高速图形帧存的设计方法采用DSP+FPGA构架实现高速图形帧存的设计方法Entity sel_gen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Vsync : in std_logic;
  Sel :out std_logic;
  Clear : out std_logic;
  end sel_gen
  architecture rtl_sel_gen of sel_gen is
  signal clken : std_logic;
  signal cleartemp : std_logic;
  signal inputrega : std_logic;
  signal inputregb : std_logic ;
  signal qn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signal seltemp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rst,vsync)
  begin
  if rst‘event and rst=’0‘ then
  cleartemp 《=’1‘
  end if;
  if(vsync=’0‘)then
  cleartemp 《=’0‘;
  end if;
  end process;
  clear《=cleartemp;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inputregb 《= inputrega;
  inputrega 《= not vsync;
  end if;
  end process;
  clken 《= not inputregb and inputrega;
  process (clk,rst)
  begin
  if (rst-‘1’) then
  qn 《= (others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clken=’1‘ then
  if qn = 3 then
  qn 《= (others =》’0‘);
  else
  qn 《=qn +1;
  end if;
  end if;
  end if;
  seltemp 《=qn(1);
  end process;
  sel 《= seltemp;
  end rtl sel gen;
  3、时序分析
  要使高速帧存能正常工作,必须满足一定的时延要求。AMLCD是在像素时钟的下降沿将数据锁存,从像素时钟的上升沿到正确的RGB图形数据出现在AMLCD的数据总线上,之间的延时T必须小于25ns(像素时钟周期为50ns,半周期为25ns),系统才能正常工作,如图6所示。图中的DLL(Delay-Locked Loop)为SpartanII芯片内置的数字锁相环,Clk_top(40MHz)经DLL二分频后得20MHz像素时钟。20MHz时钟一路作为系统工作时钟为FPGA地址计数器提供计数脉冲,一路作为像素时钟直接送至AMLCD。从图6可以看出,延时T包括如下几个延时:T1为Clk_top到帧存SRAM地址总线上地址的改变所需的延时(总线上各个信号的延时是不同的,T1为其中最大值);T2为帧存SRAM从地址改变到有效的数据出现在数据总线上所需的延时;T3为FPGA读帧存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到输出至AMLCD所需的延时;T4为Clk_top经DLL产生像素时钟直接输出至AMLCD所需的延时。可以看出延时T=T1+T2+T3-T4。系统中的帧存控制器由Xilinx公司的SparatnII 芯片XC2S50-6实现,经过FPGA Express3.7综合和Xilinx公司的ISE4.2I软件布局布线。经分析,布线后的延时:T1=10.994ns、T3=10.691ns、T4=7.784ns,T2 由IS61LV5128芯片的时间参数决定,T2≤10ns,从而T≤23.901ns<25ns,满足系统的时序要求。一般开发工具所得出的时序报告是系统最坏情况下的延时,实际系统中的延时将小于仿真时所得出的数据。
  采用DSP+FPGA构架实现高速图形帧存的设计方法采用高速SRAM存储器作为图形帧存,用FPGA设计帧存控制器,能大大减小电路板的尺寸,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和设计灵活性采用双帧存交替切换及单帧双扫技术,提高了系统视频带宽,并能提高系统实时性,减少图形闪烁采用VHDL语言进行FPGA设计具有方法简单、易读和可重用性强的特点。该高速图形帧存已用Xilinx公司的SpartanII系列器件XC2S50实现,并在某型飞机座舱图形显示系统中实际应用。